那位能给解释一下,裸板程序用调试器下在内存中运行的过程?

楼主(2007-01-07):
不下载boot时,如果在内存中用调试器运行。
怎么我看别人用调试器 从0x80010000运行阿?这段内存应该是可缓存的阿,用前需要初始化设置吧
并且程序不是开始应该是从bfc00000执行吗? 如何跳转到0x80010000阿?
越弄越糊涂了……

楼主:
补充:我用的是EPI调试器

可以下载到0x80010000开始的这段空间,也可以从这里执行,请高手给解释一下
我想其他调试器应该类似吧 ……

网友:
cache没初始化前,代码不可能从0x80010000开始执行,但程序可以链接到这个地址。
必须将地址转换到0xa0010000,直到cache初始化好后,才可以从0x80010000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