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迷经,双时钟沿传送数据!

楼主(2007-01-08):
做ddr内存控制器的时候遇到说双时钟沿传送数据,到底怎么实现,用verilog!

网友:
fpga厂家提供的fpga里,总会有几种型号的fpga上有专门用以做ddr接口的管脚。在这些管脚上旁边有专门的双沿触发的寄存器。 例化这些寄存器,然后在设计中调用他们,会比使用语言描述双沿触发器好些。

网友:
,嗯在学习中。谢谢WIC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