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挺困惑

楼主(2007-01-08):
大家在设计仿真中的W/L 和版图实现时W/L是不是一样的?
  在短沟道时考虑横向扩散了吗?横向扩散大概在什么一个数量级?
谢谢大虾们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工艺厂给的仿真文件里面应该考虑到了吧

网友:
simulation的w/l和layout的一样。
至于layout与physical的差别已经考虑在spice model里面。
model里有xl,dl(xw,dw)的参数来表征实际的size.

楼主:
那大概现在工艺横向扩散是多少?

那大概现在工艺横向扩散是多少?

网友:
你指什么工艺?不同的工艺xl不同?

网友:
model中有啊

网友:
艺厂给的仿真文件里面应该考虑到了

网友: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2008-01-16):
艺厂给的仿真文件

网友:
呵呵 如果设计的W/L与版图的不一样,LVS就过不了啦~

网友:
横向扩散不会超过0.8个结深的,现在应该比这个数要小很多了

网友:
横向扩散的影响好像在电路设计的时候不用多考虑吧

网友:
横向扩散影响器件模型已经考虑了,如果想了解扩散值,可查看器件的模型,并对照模型如bsim中参数的定义寻找其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