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分布式算法!(有经验的请进)

楼主(2007-01-08):
数字滤波分布式算法中DA表的地址怎么通过输入确定,用分布式算法原理我知道怎么确定,但是在具体的FPGA设计中应该怎么做呢,高手能不能说一下思想,仅仅是DA表的地址确定方法,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军事的东西少谈为妙

网友(2007-09-09):
写一个table就行了
很简单的

只是用一个或几个case语句而已

网友:
分布式算法中table表的地址

采用分布式算法实现常系数FIR滤波器时,table表的地址是每个抽头输入对应比特位组成,例如:Y=<C,X>=∑C[n]*X[n],设X[n]共有B位,Xb[n]表示X[n]的第b位,则可推倒出:
Y=∑(2^b)*∑C[n]*Xb[n],由于C[n]是常数,因此可以将∑C[n]*Xb[n]值建成一个表,这样可以用Xb[n]作为地址进行查表,即可得到∑C[n]*Xb[n]的值,例如一个4个系数的FIR滤波器,它的表的地址为:{Xb[3] Xb[2] Xb[1] Xb[0]}

网友(2007-11-04):
基本上就是这个图了

网友(2008-04-16):
用case语句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