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9054在DMA方式传输数据时的地址问题

楼主(2007-01-09):
请教一下PCI9054在DMA方式传输数据时的地址问题,PCI9054的datasheet上说,PCIBAR0(PCI:10h,LOC:10h) 这个寄存器,作用是PCI Base Address Register for memory Accesses to Local, Runtime, and DMA.是不是DMA传输时要用这个寄存器指定的地址做为DMA的PCI地址呢?如果是的话,那个DMA Hbuf 的PCI 地址与本地地址是做什么用的呢?请指教啊。QQ316428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人回啊,自己顶一下吧.能不能麻烦版主点拨一下?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只做dma的话,这个寄存器你可以不要管他
只需要设置DMA Hbuf 的PCI 地址即可

基本上来讲,PCIBAR0是个基址寄存器,这个基址是用来访问pci9054
芯片内部寄存器的基址,在pci侧来看作为一个映射空间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