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7-01-11):
各位前辈,系统中的芯片有的是3.3V的,有的是5V的,对于电源有什么要求?希望赐教!

网友:
分开不行吗?

网友:
就两个稳压块而已

楼主:
没做过,希望大家多说说想法。那对于输入的电流有没有限制呢?这些芯片的功耗都是毫瓦级的。

网友(2007-04-23):
稳压、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