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调试遇到的问题,肯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7-01-11):
我在用9052开发时,PCI卡调试出现了问题,当把TEST接地时,计算机可以进入系统,但是进去之后找不到硬件,用示波器观察PCI插槽没有CLK输出。如果将TEST拉高,CLK有输出,但是进不了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由于小弟是初次设计,还望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eeprom配置的问题

网友(2007-04-15):
楼上的想请教你
DO拉高,或者EEPROM插上,系统启动不了
但是把EEPROM拿掉,或者DI拉低,都可以启动系统
可以通过windriver发现VID和D ID都为零的板卡
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我的情况刚好和你相反

其他连接
BCLKO通过50欧姆的电阻和LCLK连接
LHOLD下拉
TEST下拉,若接高电平,可以启动,但系统识别不了板卡
LRDYi上拉
用故障诊断卡显示的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