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

楼主(2007-01-11):
比较器主要有哪些参数?灵敏度,速度,还有什么比较重要
在两个输入对管,宽长比设计不一样,是为什么
谢谢大虾,给点点拨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设计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比较器的延时和增益很重要吧,延时代表了速度,增益代表了精度
差分对管一般的宽长比应该是一样的,不然会引入很大的失调,不知道你看到的比较器是怎样的结构,用途是什么!

网友:
差分对管设计的不一样,是为了有意引入一个offset吧

网友:
这个就看allen的书好了

有一章来讲这个的

网友:
有这样的设计,diff pair的w/L不同,只不过比较的不是0值。

楼主:
看来得好好研究一下allen的书了

刚看完razavi大师德书,谢谢指点

楼主:
steve_guo 老兄,可以具体的讲讲吗?
            这个比较器是用在ATMEL单片机里的一个扩展中断条件功能,好象不怎摸特殊,就是输入对管的W/L不一样,查了些资料,就是没想明白这样设计的作用.也请大家提点建议,不甚感激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你们谈的比较器是指运放的一种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