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9054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01-13):
我用的是PLX公司的PLXMon,里面有个测试速度的控件,但是点了之后本地端的ADS,Blast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请知道的朋友指点。另外,即使本地没有发数据,在传输字节里面只要字节数小于16就可以正常传输,一旦大于这个值,就死机了。

网友:
如果片子没有问题
只能是你的测试问题了
建议用vc自己写一段小程序来测试,直接利用plx的驱动和sdk,很容易的
另外做这些测试需要有一个好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