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01-13):
请教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做Cyclone II FPGA与SDRM连接,请问FPGA的引脚表上给出的DQS[[0,1]L,[3,5,4,2]B,[0,1]R,[2,4,5,3]T]这种DQS的划分,是否有什么内涵?在Bank0和Bank1上有DQS0.DQS1.DQS2.DQS3四个管脚,我要用其中两个做一个16位数据线的SDRAM控制线,是否可以随便选两个就行了? 我用Bank0(8根)和Bank1(8根)上的16根DQ线去连SDRAM的DQ数据总线,同时需要两根DQS控制线,可是Bank0上有DQS0和DQS2,Bank1上有DQS1和DQS3,我只需要其中两个DQS线, 随便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