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的仿真结果(稳定过程)

楼主(2007-01-13):
前些日子看见版上好多关于PLL的讨论,
以及稳定性方面的探讨
我1月刚开始做PLL,1月9号开始做电路级仿真
奔4太慢了,跑了3天
由于这个PLL的频率比较低,所以仿真时间也较长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
还有,我的输入是方波,输出也是方波,
不知道怎么测相位噪声,用FFT吗?
但是方波的频谱本来就有很多杂波
我也一个一个测输出方波的周期,最大偏差<0.3%

网友A:
呵呵,正常,我最长的跑过2个星期!!你用的好像是spice;我们用的是CANDENCE,测相位噪声使用pnoise,测频率使用PSS,使用FFT不是很准确。我觉得,FFT只能测spur,测相位噪声还是要是用专门的工具哦。

网友:
close loop simulation, only get spur.

网友:
Keep in mind that an spectrum analyzer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phase noise and amplitude noise but shows the total power entering the filter passband from all sources.

网友(2008-05-07):
问一下,你的PLL中的VCO是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正常,我最长的跑过2个星期!!你用的好像是spice;我们用的是CANDENCE,测相位噪声使用pnoise,测频率使用PSS,使用FFT不是很准确。我觉得,FFT只能测spur,测相位噪声还是要是用专门的工具哦。

spectreRF是不是没法做PLL的相噪仿真?做做VCO的到是没问题.现在cadence 好像开发了一个仿PLL的工具,不过好象还没有正式卖,不知道准确度怎么样.也有人用cppsim仿,也不太清楚和测试结果吻合度怎么样?

网友:
模拟时间的长短和很多因素有关,PLL的结构,模拟的工具,工具中参数选择也会对模拟时间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频率越高,仿真时间越长吧~

网友:
确实频率越高,仿真时间越长,我做的PLL是2。4G的,都跑5天了还没出LOCK,而且和LO一起跑时主意收敛问题!

网友(2019-12-05):
PLL的仿真结果(稳定过程) ,已经成功了,

网友(2021-01-18):
我也想知道怎么看相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