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两道模拟电路题目!

楼主(2007-01-14):
这两道题目由于有电路,我就把题目画到图片上了,麻烦大家看一下图片,谢谢!

第一题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二题

网友:
关于第一题:
1)t=0时刻,电路中电容的没有充电之前电压为0(即零状态),因此视为短路。
2)将激励U1(t)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求两个部分的响应,而阶跃信号E(t)的持续时间是无穷大,因此应该算t无穷大时的状态。
3)此处并不是用-u来代替电容,而是要求解时间常数tao,就要求出电容放电回路的总等效电阻。因此将电容看作一个电压源激励Us,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a、b两点、1K电阻、Us回路,电流为0,因此可以得出u=-Us。
4)然后根据线形时不变系统的特性,可以得出另一个部分激励的响应,两者相加就是总的响应。此处有一个压控电压源,因此不能简单套零状态、零输入响应的公式。

网友:
关于第二道题,稳态电流路径如图所示,因此个人感觉与R、C无关,I=Us/0.5。

题二

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