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i2c模块用fpga实现

楼主(2007-01-15):
要占用多少资源?

网友:
你可以去opencore上下个ip core ,一般来说文件包里会有一个文件报告所花费得资源。
也可以自己拿到synplify下综合一下看看。
www.fpga.com.cn上似乎也有i2c的ip core

网友:
是master还是slave?

网友:
一个参照:全功能的I2C模块,没有经过任何优化,在Stratix II中占用376个ALUT/250个Regis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占到百分之几的资源?我对这个还没有概念呢.
另外一块fpga,是否能同时实现多个模块?就是说假如一个模块占30%,另一个占40%.这两个模块能不能在同一个fpga里同时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别都是多少呢?
另外alut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占到百分之几的资源?我对这个还没有概念呢.
另外一块fpga,是否能同时实现多个模块?就是说假如一个模块占30%,另一个占40%.这两个模块能不能在同一个fpga里同时实现?

faint,你觉得告诉你逻辑规模的绝对数有意义,还是相对数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都是多少呢?
另外alut是什么?

自己勤快些,好好看看Altera的器件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