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交叉编译命令的?

楼主(2007-01-15):
小弟最近使用cygwin作mips简单程序的下载调试,但是不是很清楚-GCC的编译命令,
比如mips-elf-gcc $(OPTI) -g -G0 -mips32r2 -EL  -c main.S  -o main.o
这条命令里的参数都是干什么用的
再请问有没有完整的参数教程,在那里能找到,我在网上没搜到

楼主:
没人么?
其实就是makefile那里面的一些命令参数,各位知道的话给个链接也行啊!

网友(2007-10-25):
http://www.eetop.cn/bbs/thread-81560-1-1.html

我发的一个GNUmake的用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使用cygwin作mips简单程序的下载调试,但是不是很清楚-GCC的编译命令,
比如mips-elf-gcc $(OPTI) -g -G0 -mips32r2 -EL  -c main.S  -o main.o
这条命令里的参数都是干什么用的
再请问有没有完整的 ...

mips-elf-gcc $(OPTI) -g -G0 -mips32r2 -EL  -c main.S  -o main.o

-g表示编译时忽略错误 -mips32r2是cpu的架构, -EL是使用小端规则 -c 表示source -o表示destination

其实你在cygwin环境里面输入 mips-elf-gcc --help 就可以参考各个参数的意义,不过有些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