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与RS232,UART之间的相互转换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01-15):
今天看到一个读卡器用的是USB接口但上位机的读与写程序都是用串口即RS232接口控制 下位机有个CP2101芯片,有点迷糊,谁能解释一下,我的理解是串口与USB口传输数据的时候都用两根线,所以用不同的协议就可以完成各自的功能,所以即便是USB口,也可以用串口UART协议来发送接受,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下,PC内部的USB电路是怎么回事?电路与串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一下:Royalty-free Virtual COM Port (VCP) device drivers provided by Cygnal allow a CP2101-based product to appear as a COM port to PC applications. The CP2101 UART interface implements all RS232 signals, including control and handshaking signals, so existing system firmware does not need to be modified. In many existing RS232 designs, all that is required to update the design from RS232 to USB is to replace the RS232 level-translator with the CP2101.

网友:
CP2101是一个将RS232转到USB的芯片,并且在PC端的驱动中,映射为一个COM口。

网友(2007-05-10):
灌什么水,不就为了多下些资料嘛

网友:
感觉没抓住精髓

网友:
正在学习USB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