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下spectreRF里的噪声统计功能

楼主(2007-01-15):
今天用pnoise仿了一下mixer的噪声,用了一下result/print里的噪声统计功能,结果如下:
     器件                               Param                         百分比
四个开关管NM*.main              fn                             10.7%*4
两个跨导管NM*.main              id                              5.1%*2
两个跨导管NM*.rg                 rn                              4.1%*2
四各开关管NM*.main              id                              3.6%*4
        ... ...                           ...                               ...

跟大家请教一下,上面的参数fn rn id代表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A:
id 沟道电流噪声
fn flick noise
rn 栅电阻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 沟道电流噪声
fn flick noise
rn 栅电阻噪声

thanks!!

ps: 00:53回帖,这么晚,不会是刚刚下班吧?

网友:
厄~~~~~只是刚刚开始上网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

网友(2007-08-28):
这个不错 原来我还不知道怎么统计噪声了 可惜我的工艺库里面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