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差分lna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7-01-16):
做一个差分lna电路,用两种方法检验输入匹配的情况,同样的lna,不同的测试电路,都做sp分析,得到了不同的s11参数,该相信哪一个呢?
(仿真电路和相应测试结果见下面图片)

ps:如果按照第2种测试方法重新匹配电路,结果使得NF增加1dB多

thanks!

仿真电路1

仿真电路1

仿真结果1

仿真结果1

仿真电路2

仿真电路2

仿真结果2

仿真结果2

网友A(2011-05-10):
第二种方法输出应使用Balun合成一个再测量

网友(2018-01-11):
楼主最后得出结论了吗?
谢谢!

网友(2022-05-16):
2楼是对的,要用第二种方法,要在输出再接一个balun,巴伦和LNA之间都需要接隔直电容。

网友B(2022-10-08):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输出应使用Balun合成一个再测量

请问为啥呢?

网友(2025-07-07):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啥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