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program flash 错误请教

楼主(2007-01-16):
我在学习NIOS II,在做program flash 实验的时候遇到如下错误:
目标板和工程都建完后开始用NIOS II IDE下载,但出现如下错误: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010848: FAIL ID value does not match: read 0xFFFFFFFF; expected 0x597F999F
Timestamp value does not match: image on board is older than expected Read timestamp 7:59:59 1970/01/01; expected 11:41:38 2005/01/07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之后,我去掉了sysid和TIME0 ,再次编译下载,又出现如下错误: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Downloading 00000000 ( 0%)
Downloaded 14KB in 0.5s (28.0KB/s)

Verifying 00000000 ( 0%)
Verify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么,请指教.

网友:
看上去是你的CPU没有启动起来亚,估计你做的nios的SOC有问题,最好使用他的ref的例子的基础上修改你的设计。一步一步的添加进去

楼主:
我修改了reset和 exception为指向ON CHIP RAM 后 错误变为:
Processor is already paused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1001840: does not match
    ID value does not match: read 0xFFFFFFFF; expected 0x1DCDB9CD
    Timestamp value does not match: image on board is older than expected
    Read timestamp  7:59:59 1970/01/01; expected 17:04:20 2007/01/17
Warning: The software you are downloading may not run on the system which
is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o the device.

Downloading 00000000 ( 0%)
Downloading 01000020 (82%)
Downloaded 14KB in 0.4s (35.0KB/s)

Verifying 00000000 ( 0%)
Verify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楼主:
请大家帮忙
我已经卡了快一个月了
哭~~~

网友(2009-10-08):
1、可以重新编译硬件后,重新下载硬件配置文件;
2、将不用的管脚设置为as input tri-stated;
3、查看存储器的相关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