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9054的MIN_GNT,MAX_LAT,Latency Timer寄存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1-16):
您好!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在用PCI9054做桥芯片,做一个数据采集卡,CPLD做为本地控制器,想采用
9054主控模式。
我想问一下关于PCI的配置寄存器的问题。
1. MAX_LAT寄存器,表示主设备占用总线的频率。PCI2.2规范上说这两个寄存器是只读的,但是9054手册
上说是可以通过Local Bus端Processor(我这边是CPLD)来访问(读写)。
(1),那么当我在CPLD中能不能修改这个寄存器,来增加我的9054的取得总线占有权的频率?
(2),我在什么时候修改才有效,要在PC的BIOS来自检配置9054前,修改MAX_LAT才有效?还是什么时候修改MAX_LAT都有效?
(3),如果一定要在BIOS自检配置9054前,修改MAX_LAT,那我能不能在BIOS自检配置前用CPLD访问9054。手册上说,RST#有效后,9054都复位。会不会有这样的顺序:电脑开机->所有设备复位—>RST#有效,9054复位->CPLD访问9054,修改MAX_LAT->BIOS自检配置9054。?
2. MIN_GNT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BIOS用来确定Latency Timer大小的参考。我们能不能象1中MAX_LAT寄存
器一样的操作方式?
3. Latency Timer寄存器,我看了前面一些高手的帖子,说是可以在驱动程序中修改。那么修改后,会不
会有作用,对9054的占用总线时间有没有变化?
4. 关于Cache寄存器,问题如MAX_LAT寄存器。能不能CPLD修改,什么时候修改有效?
谢谢高手!

网友:
Latency Timer主要是用来修改单次猝发传输或者dma传输数据长度的寄存器
最大值是0xff,表示无限制长度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