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逻辑的算法与纯软件的算法有何异同

楼主(2007-01-16):
电子专业好象一般都没有开设数据结构与算法这门课程,但是如果做规模稍大一点的ASIC设计,都会要做算法的分析,逻辑中的算法与纯软件的算法有何异同呢?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呢?如果不懂数据结构与算法,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RTL代码的设计呢?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算法的理论架构两者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对于硬件来说算法应该变于硬件的实现

网友:
其实基本的书法架构差不多,只是逻辑偏硬件些,也有很多乘法器,加法器算法了

网友:
软件的算法基于操作系统和数据结构。优化目标是robust,代码体积小等
逻辑算法基于硬件的逻辑门实现,优化目标是速度 面积 功耗 等

网友:
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算法实现的平台不一样,平台提供的砖头有所不同,但是毕竟都是基于数字逻辑的,所以语义接近。

网友:
个人感觉软件算法的实现较硬件的算法实现在编程上要更直观,特别是做硬件算法时要考虑可综合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硬件实现的算法一般比软件算法速度要快,但在实际应用中一般会考虑成本等因素,比较复杂的算法一般由软件实现以节省成本

网友:
时序,软件对时序要求不高,硬件要符合时序的要求

网友(2017-02-15):
回复 楼主:
纯软件算法不考虑时序节拍,主要在算法复杂度、精度和正确性等方面,一般使用matlab等工具。因为有大量库函数支持,所以做起来快,适合做几个算法的比较。
逻辑算法开发流程太慢,一般为算法确定下来后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