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定时器匹配输出的小问题

楼主(2007-01-17):
我用的是LPC2142的板子, 做MAT0.2 匹配的实验,我用T0EMR设置输出翻转,想驱动MAT0.2引脚上的BEEP蜂鸣,程序通过寄存器可以看到T0EMR 的MAT0.2位已经在0-1-0的变化,但是为什么BEEP不叫呢???
#include <LPC214X.H>

int main()
{ PINSEL0=0X00000002;    // P016  匹配输出,有BEEP

T0TCR=0;
T0PR=200;

T0MCR=0X80;        //MR2匹配并复位
  T0MR2=10000;
T0EMR=0X300;    //MAT0.2输出翻转,此引脚上有个BEEP
  T0TCR=0X03;
  T0TCR=0X01;
   while(1);
}

网友:
你还没有打开中断使能啊,你用匹配方式还要有一个匹配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