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热插拔技术?帮助!

楼主(2007-01-17):
在baidu上查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关于热插拔技术的文档。谁可以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最好先有一个原理上的说明,比如热插拔是如何实现的,最基本的电路形式是?
谢谢了

网友:
期待高手传授经验。除了即插即用性能之外,为保证在热插拔过程中不损坏器件,需要做哪些方面的考虑?

网友(2007-03-14):
ESD & EOS

向来在connect端都会加一电阻与二级体进行保护,以防大电流损伤IC
很多DVI 端口都有一个专用PIN通过高低电平来侦测信号,个人感觉效用不大,没有此PIN也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2007-04-20):
看你的热插拔保护是针对信号还是电源。
电源热插拔保护,主要是消除上电瞬间带来的冲击,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一个电感,消除上电瞬间的高频脉冲,这样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到书上或网上查询一下更加有效的电路。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热插拔芯片,比如Max5900,控制上电斜率,起到消除冲击的效果。
信号的话,我想基本原理还是一样的,但可能涉及到发送与接受的匹配问题,简单的设计有人会采用串联电阻、减小冲击的方法,也可以使用热插拔保护芯片,或者变换一个思路,用变压器或者光藕器件进行隔离(这个具体我也没有实施过),请下面的高手指正!

网友:
热插拔的支持通常由两部分电路组成:
1.上电顺序控制。即对于有上电顺序要求的芯片按照芯片要求设计对应插拔针脚的长短。
2.缓启动电路。这部分电路的设计是防止上电瞬间电流过冲,有成熟的缓启动电路可以借鉴。

网友:
和电源的软启动技术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