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VDS接口设计问题

楼主(2007-01-17):
在做LVDS接口设计时,仿真时传输线模型怎样加?
PS:我是用的HSPICE仿真

网友(2008-12-20):
这个没研究过,高速通信没搞过

网友(2009-02-20):
在Hspice里用W-element,model可选用RLGC,U-model,或者Field-Solver。推荐后者,因为是直接解电磁场方程,比较精确。也避免了调试的麻烦。
根据所用的PCB trace是stripline 或者micro-stripline,选取不同的端口数。传输线实际上作为一个多端口的器件,与LVDS的发送和接受的model直接相连就可以。

网友:
只考虑反射问匹配,可以用理想的Tline

网友:
最好用ADS,或者VNA实测的S参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