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SP大虾关于RAM读写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我最近做了块DSP的板子,但在通过EMIF从DSP往外部SRAM里写数据的时候,发现每写一个
数据,该RAM的所有地址上数据都同时变化了.
请教大虾们,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需要设置除了中断向量,PLL设置,csl_init()和
EMIF_CONFIG()之外的其他配置寄存器?还是电路上有什么地方连接有问题?
我采用的DSP是6711D,SRAM是CY7C0852AV双口RAM(设置为SBSRAM?).

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我采用的双口SRAM有一些counter和mask接口,这些信号主要功能是什么?管脚应该如何处理?

盼大虾们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发给我看看? 我想学习DSP 与RAM 之间的连接  谢谢!   zyl-020421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