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S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7-01-18):
EPM7128S内核和I/O电平都是5V,输入端直接和ARM(3.3V)相连,测的输出端电压为3.5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问题说得不太明白?
两个不同电平的系统,如果接口可以互相兼容,可以直接相连,其输出3.5V是谁的输出,有什么问题,只要不在亚稳态就行了

楼主:
我要用CPLD驱动液晶显示,液晶显示要求高电平必须是3.5V以上,所以CPLD的输出端口的电压达不到5V,必须直接加上拉电阻,但是加上拉电阻会增加功耗,为什么7128的I/O口供电电压是5V,而输出达不到5V呢

网友:
输入为5V输出是肯定不会有5V的,因为不管是TTL或者CMOS都有个扇出能力的,即有接TTL或者CMOS的个数上限的,输入为5V,经过N多TTL或者COMS后电压是会降的,具体为什么可以自己去查数字电路基础的关用门级电路构成AND,OR等逻辑的章节,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不同电平的情况下最好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为好。向楼主说得5V输出接3.3V的情况,可以考虑中间接一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