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S电平转换问题(悬赏200)!急!

楼主(2007-01-18):
EPM7128S内核和I/O电平都是5V,输入端直接和ARM(3.3V)相连,测的输出端电压为3.5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你说输入直接和3.3V电平的ARM相连,那么ARM和7128的电平逻辑就是一致了,3.3V系统连到5V系统要进行电平转换的吧,你的输入逻辑应该都不正常.至于上拉,看它spec里是否要求要加,有些I/O是要求加上拉的.上拉电阻取大点的话,消耗的功耗也很小.具体可以多大你可以根据要求的高低电平值跟SINK到下级输入的电流来确定.一般如果是CMOS的话,SINK进去的电流每端口只有几uA而已,此时上拉可取大些,TTL则要大些,相应上拉电阻就得取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EPM7128S内核和I/O电平都是5V,输入端直接和ARM(3.3V)相连,测的输出端电压为3.5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你能否说详细点,EPM7128S内核和ARM(3.3V)接口的电气参数,
测的是哪个端口,3.5V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我要用CPLD驱动液晶显示,液晶显示要求高电平必须是3.5V以上,所以CPLD的输出端口的电压达不到5V,必须直接加上拉电阻,但是加上拉电阻会增加功耗,为什么7128的I/O口供电电压是5V,而输出达不到5V呢

网友:
液晶模块的input的内阻太小

网友:
没办法,只能加上拉!或者后面挂个CMOS电平的244就行啦

网友(2008-03-05):
你的问题和补充根本就不相关嘛!?

3.3v电平好像兼容5v Cmos电平,所以3.3v的输出直接接5v的cpld输入应该没有问题。

而你后面说的5v的cpld驱动液晶有问题,只能说是由于液晶的输入端口太差。

网友(2008-06-14):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