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中的cmItfToTLUPlus命令

楼主(2007-01-18):
Astro 中的cmItfToTLUPlus命令????

有那位知道的解释一下,Astro 中的cmItfToTLUPlus命令到底是什么作用,如果不做这个命令对布局布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非常感谢!!!

网友(2007-05-30):
这个命令是将itf 文件转换成 TLU+文件,在astro里它会用到,可以计算有关的RC

网友(2008-03-09):
又學到新東西,多謝!

网友(2010-11-04):
推荐使用TLU+,代替TLU

网友:
cmItfToTLUPlus能调出窗口 ,再设置每个选项;
例如:
;; Attach TLUplus model
cmItfToTLUPlus
setFormField "Convert ITF to TLU" "Library Name" libName
setFormField "Convert ITF to TLU" "MIN" MinLPEMode
setFormField "Convert ITF to TLU" "MAX" MaxLPEMode
setFormField "Convert ITF to TLU" "Nom CapTable File" TypTableFile
setFormField "Convert ITF to TLU" "Star-RCXT Mapping File" MappingFile
formButton "Convert ITF to TLU" "sanityCheck"
formOK "Convert ITF to TLU"

网友(2011-01-10):
library name 中添什么文件

网友(2012-02-14):
Star-RCXT Mapping File对于德map文件在那里,我通过 star -rc 产生了 tlu+文件和一个文件夹,可是么有 .map 文件,这个.map 文件如何得到,
希望哪位大神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