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关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07-01-18):
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5V输出电流是0到最大可调值可调的吗?
我需要的电流是25MA,有这种稳压电源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做电源的,但是我知道电源的输出电流应该是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然,每个电源都有一定的容量,当输出电流过大时,输出电压将会下拉。

楼主:
想问一下,我现在没有5V稳压电源,暂时用电脑主机里的那个电源可以吗?好像那个电流很大的吧?

网友:
5V的稳压器有很多。如果你要的是大电流的话,应该用开关型的稳压器。

网友:
对了要是你用的是小电流用ldo的ic.电源芯片比较好的厂商是linear.你可以去官网去看看

网友:
回复 yuxyoo

USB 口可输出+5V电源(最大500mA)

网友:
从做IC的角度,5V 25mA是轻松就可以实现的,而且看你供电的电压是多少,如果电源是3v,你要得到5v的输出25mA的电流用开关电源或电荷泵,如果电源是6v以上,用LDO最好,因为没有纹波,抖动也小
电流的可调范围一般都很大,而且是自动适应的,只要不超出最大值,电压的落差应该不大(5%以内)

网友:
5V的一堆,25MA的不用开关电源,一般的就可以了!介绍一款LM2575

网友:
不必用开关电源,用LM317T就可以实现,可达到0~1.5安可调范围,而且恒流特性非常好
不过要两片317级联

楼主(2007-03-21):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输入电压多少?
所谓电流可调指的是什么?是电流保护门限可调?还是你想在不同的负载上都能用?
前者稳压电路+过流保护电路,调整保护点便可实现。后者只要稳压电路便行了,只要不超载,都可以用。

网友:
一般场合里7805就行了

网友:
LDO很多,如1117等等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做电源的,但是我知道电源的输出电流应该是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然,每个电源都有一定的容量,当输出电流过大时,输出电压将会下拉。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