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中写操作

楼主(2007-01-18):
我的Flash中擦写块是64K大小,我先把64K擦除,从块起始地址写入32K的数据,完成之后,我接着上次写入的位置再写入32K的数据,第二次写的过程,它是把我先前写的32K读出来,然后擦除整个64K,在一次性写入64K数据么?还是直接跟着第一次写的32K数据写后来的32K数据?

网友:
这个intel和amd的flash是可以单个字节操作了,只要不去覆盖操作就是直接写入了,不需要擦除原来的内容了。

网友:
对的,可以直接写,不用擦除

网友(2007-11-06):
什么FLASH?不用擦除直接写?
落伍了难道?俺的Intel的28F系列以及Spanion的FLASH都是如楼主所说写之前要擦的啊!

网友(2008-07-28):
有没有写flash driver   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
spansion flash

很可能是继续上次 32K 的位置继续往下写。

我对SPANSION FLASH 的擦写还是很清楚的

擦是将 FLASH 空间擦为 FFFF

写是写入自己的数据

写的过程是一个 WORD 一个 WORD 写的,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  SPANSION 系列的 FLASH ,那么可以肯定是支持继续在32K位置继续写的

另外如果你使用的不是 SPANSION 的 FLASH ,那么从 DATASHEET 或者 驱动上很容易得到你的答案

网友(2008-09-23):
可以接着写的

为了提高效率,不用将整个的扇区擦除后再写,只要原始FLASH的数据是1就可以变为0的,而且并不是接着以前的32K接着写,以前的数据也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改写;只是0不能变为1,而1可以变为0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