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中写操作问题

楼主(2007-01-18):
我的Flash中擦写块是64K大小,我先把64K擦除,从块起始地址写入32K的数据,完成之后,我接着上次写入的位置再写入32K的数据,第二次写的过程,它是把我先前写的32K读出来,然后擦除整个64K,在一次性写入64K数据么?还是直接跟着第一次写的32K数据写后来的32K数据?

网友(2013-06-14):
读操作后肯定需要重新写写序列,

网友:
你要把flash型号给出来才能回答

网友(2013-12-11):
en,需要直接看datasheet

网友(2014-02-03):
很多的地FLASH都是写前先删除页,如每页是64K的话,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最好还是看datasheet

网友:
Flash的写入,如果你能确认你所写入的位置是空的(全1),不必做擦除
你的做法是擦除整页,然后写半页,然后再写半页,这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
1) Entire flash memory is divided in to several pages.
2) You can erase entire flash or single page of the memory.
3) You need to select the page in setup and then write the page.
4) You may be again erasing flash unnecessarily and writing data from initial page so previous data is getting era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