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中写操作问题

楼主(2007-01-19):
我的Flash中擦写块是64K大小,我先把64K擦除,从块起始地址写入32K的数据,完成之后,我接着上次写入的位置再写入32K的数据,第二次写的过程,它是把我先前写的32K读出来,然后擦除整个64K,在一次性写入64K数据么?还是直接跟着第一次写的32K数据写后来的32K数据?

网友:
64K? 是nand flash吗?
nand flash分为一个擦除块为128Kbyte和16K两种。
如果是nand flash的话,可以先擦除,写32K,再写32K。只要是保证在一个block中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Flash中擦写块是64K大小,我先把64K擦除,从块起始地址写入32K的数据,完成之后,我接着上次写入的位置再写入32K的数据,第二次写的过程,它是把我先前写的32K读出来,然后擦除整个64K,在一次性写入64K数据 ...

直接写就可以,不用再擦除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