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ual port ram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双口RAM,一口作输入,另一口输出.异步读写.
那么设计中是不是必须避免同时对同一个地址进行读写?如果真的碰到需要同时对同一地址读写,该怎么处理?
我看过IDT的双口RAM,是不能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双口RAM,一口作输入,另一口输出.异步读写.
那么设计中是不是必须避免同时对同一个地址进行读写?如果真的碰到需要同时对同一地址读写,该怎么处理?
我看过IDT的双口RAM,是不能同时对同一地址进 ...

嗯,是的,例如Artisan的双端口RAM模块就是不能对同一地址同时进行读写操作。
在具体应用时,可以加个地址判断逻辑来避免这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