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ADC设计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1-19):
流水线结构的ADC设计,采用1.5比特流水线子级结构,差分信号输入,仿真结果发现谐波失真特别大
请问大侠们这种情况能是什么引起的谐波失真,该如何解决,小妹多谢!

网友:
运放完全达到要求了吗??

网友:
只是谐波大吗?信噪之类的呢?如果只是谐波大,说明误差的来源是固定的.

网友(2007-08-17):
一般限制在于采样开关的电阻非线性造成线性度差,试者加一个bootstrap,
线性度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作FFT时的时间长度和周期数是否正确啊!我也碰到国同样问题!

网友:
同意5楼的,
你怎么取点做FFT的?

网友:
you should check the coefficient is ok
or the op distortion

网友(2007-11-06):
同意五樓跟七樓的看法
請檢查FFT使用的點數與長度是否造成此問題

网友:
ADC的具体指标大概如何呢?
开关环节、采样保持环节是否单独仿过?
有必要的话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