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帮着做着几道题

楼主(2007-01-20):
小妹是初学者,结果就被老师留了这么几道题,希望大侠们帮帮我,21号之前要交,实在不会阿,谢谢 拉!!!

(1)        将寄存器R0的高3位清0,低两位取反
        (2)        将寄存器R0的高2位与低2位互换
        (3)        将当前的处理器模式切换到irq模式下,并设置堆栈的指针为0x800
        (4)        实现长整数的加法运算,一个加数保存在(R1,R0)中,另一个加数保存在(R3,R2)中,做加法,将结果保存在(R1,R0)中。

网友:
3、答(1 AND  R0R00X1FFFFFFF
           EOR  R0R0#3
     2 AND  R1R00XE0000000
           MOV  R1R1LSR #31
           AND  R2R0#3
           MOV  R2R2LSL #31
           ORR  R0R00XE0000003
           ORR  R1R10XFFFFFFFE
           ORR  R2R20X3FFFFFFF
           AND  R0R0R1
           AND  R0R0R2
     3MRS r0, cpsr
BIC r0, r0, #LOCK_MASK | MODE_MASK
ORR r2, r0, #USR_MODE

ORR r1, r0, #LOCKOUT | IRQ_MODE
MSR cpsr, r1
MSR spsr, r2
LDR sp, 0x800
4ADDS  R0R0R2
          ADCS  R1R1R3

大家帮忙找找错好不好!!!

网友:
刘佳,加我QQ,我是跟你一个部门的
28024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