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电压信号转换为交流电流信号的芯片

楼主(2007-01-21):
我准备用电压频率为1M,电压幅值为2伏的正弦波作为输入,然后将这个交流电压信号转换为同频率输出的交流电流信号,电流值mA或uA级均可。也就是用这个电流做一个传感器的交流激励信号。
请问有没有交流电压信号转换为同频率交流电流信号的芯片,非常急!
谢谢各位!

网友:
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加一个合适的电阻,不就是电流的信号吗,它随电压变化而变化!!
 你想问的是什么啊?

楼主(2007-03-16):
需要这个电流是恒流

就是要把这个交流电压,转换成恒定电流输出,这个电流不虽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要求该恒流源电路是带80uH左右的电感,不是纯电阻。
我用U-I转换电路做了以下实验,负载为纯电阻时,波形和测得的负载电流值都非常好。当将负载变为电感时,波形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