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

楼主(2007-01-21):
有个问题需要问一下:

    如何逐次读取文件的一行?

    文件是这样的:

    1110010101011000111
    ................................

使用fget  读取,得到的是一行的字符串,我希望得到一个行向量,或者是行矩阵,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需要问一下:

    如何逐次读取文件的一行?

    文件是这样的:

    1110010101011000111
    ................................

使用fget  读取,得到的是一行的字符串,我希望得 ...

假设利用函数fgetl得到的字符串a='1110010101011000111',然后利用以下程序可得到向量
for circle = 1:19
    b(circle) = str2num(a(circle));
end

嘿嘿,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