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将SE数据导入到cadence的layout中,只有cell,而没有布线?

楼主(2007-01-21):
各位大虾:我在做silicon ensemble时出了一点问题。将数据用gd2格式导出之后,再将它导入到cadence的layout中,但是在得到的版图中只有各个cell,而没有布线,我在se中是做了布线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两个工具中的库是一样的吗?检查库的设置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是我写的map文件没用分好断开!呵呵!谢谢大虾!

网友(2007-07-12):
把你的map文件看一下,多半是相关一铝二铝的层号和层名没有对好

网友(2007-11-29):
技术文件定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