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Linux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1-22):
我使用的CPU是ATMEL 9200,ARM920核;操作系统为2.4内核。
外部片选NCS2接一个FPGA,地址为0x30000000;在__initdata中把改物理地址映射成一个虚拟地址。
定义一个结构体来访问FPGA中的RAM.
typedef struct _AT91S_FPGA_RAM {
  unsigned short int adr[2048];
}AT91S_FPGA_RAM,*AT91PS_FPGA_RAM;
在驱动ioctl()中对RAM进行写操作,如果写入值0x55aa,读出为0x5555;写入0x1234,读出为0x1212.
代码简要如下:
AT91PS_FPGA_RAM pdata_a = (AT91PS_FPGA_RAM) FPGA_B_RAM_BASE;
pdata_a->adr[0]=0x55aa;
pdata_a->adr[1000]=0x1234
printk("ram0=%x\n",pdata_a->adr[0]);
printk("ram1=%x\n",pdata_a->adr[1000]);
如果我把结构体改成:
typedef struct _AT91S_FPGA_RAM {
  unsigned int adr[2048];
}AT91S_FPGA_RAM,*AT91PS_FPGA_RAM;
即是按照32位地址操作的话,读写就完全正确! 请问:是否在Linux中还需要设置读写IO的宽度?(注:CPU寄存器的NCS2的宽度已经设成16位)。
请高手解答啊 ...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我都是直接用现成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