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空间和memory空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22):
很多协议中都提到IO和memory空间以及他们的不同的操作,请问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谢谢

网友:
IO和memory的空间本质没有区别,都是存储器。只是基地址不同,另外IO一般不用DMA方式,但mem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