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的Matlab仿真

楼主(2007-01-22):
一月初直接从电路级入手,写网表,用HSPICE跑仿真,
系统也可以稳定,可能是按照公式经过手工计算,
确定Kvco,Kpfd和环路滤波器的电阻电容值,
但是老感觉怪怪的,感觉没有做系统级仿真,
半中间直接横插一杠子,底气不足,感觉虚的很哦,
决心用Matlab/simulink做系统仿真,结果弄来弄去,
就写了手工推导出来的一个传输函数H(s),输入阶跃信号,
观察输出阶跃相应,系统就一个框,也太简单点了
于是,想能不能做离散时域的系统仿真?
有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同问PLL建模,最好谁上传一个

网友(2007-02-27):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我也想要阿!!

网友:
pfd,charge pump等都可以在simulink里面做成与实际电路差不多的模块啊

网友:
这个仿真起来恐怕很慢,尤其是PLL的输出频率远大于你的参考频率的情况下。

网友:
搬个板凳先等着,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
高手还是没出现

网友(2007-04-02):
我也在做qq 454839848,一起讨论

网友:
有谁有资料或者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也在学习,谁能给传一个

网友A:
Matlab simulink中关于通信的工具箱中有Charge Pump PLL的model,可拿过来用;
loop filter用s域H(s);
仿真速度要看仿真的step,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MATLAB适用于比较简单的PLL建模。建议用PERROT (MIT)的模型试一下。当然了,也可以参考DESIGN-GUIDE上的VERILOG-AMS 模型。

网友(2009-02-23):
你指的design guide 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Matlab simulink中关于通信的工具箱中有Charge Pump PLL的model,可拿过来用;
loop filter用s域H(s);
仿真速度要看仿真的step,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PDF 能用DFF和AND搭,LPF用transfer function,simulink 有现成的vco

网友:
You can use Matlab(simulink or M-file), but some ppl may be not familiar with Matlab or system level modeling.

Now, I will tell you as long as you know how to draw schematic in Cadence, you can easily build a PLL system level model and simulate with Spectre.

All you need:
(1) VCVS, VCCS
(2) Vpulse,
(3) R,C

Using this model, you can run AC, transient and noise analysis etc. And it is at least 100X faster than real circuit simulations.
Moreover, this model is very easy to build, modify to fit all kinds of PLL, liks SSPLL, FNPLL etc.

The essential concept for my method is using phase domain to build the schematic. You will find it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amazing it works so fine.Unbelievable but it really works!

网友(2009-04-22):
matlab方便产生时域波形吗?
有人做过PLL的Z域模型吗?

网友(2009-06-23):
也想知道,等待大家上传好资料

网友(2011-12-27):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2014-10-20):
回复 网友B:

   LS,请教一下?这个可以用来仿真PLL的phase noise,如果可以的话,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2015-11-24):
回复 网友C:

   我试试看,谢啦!

网友:
刚发现一个大神曾经上传过,大家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2Bmatlab&page=1

网友(2016-05-24):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