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odelsim怎么不能仿真了???

楼主(2007-01-22):
错误提示如下:
# ** Error: (vsim-3601) 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0 ns.
仿真时时间被钉在0ns,所以没有图形出现!

不是程序本身的错误,因为在别的机子上可以跑的出来的!

可能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请大牛指教!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modelsim 也有BUG,可以做成工程再试一下

楼主:
对了,我新建一个工程,将原来的文件放进去之后就可以正常仿真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2010-12-06):
刚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08-25):
3,Error: (vsim-3601) 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0 ps

解决过程:用命令 verror 3601

# vsim Message # 3601:
# The simulator iterates at a given simulation time in zero delay until
# there is no more activity at that time. In order for it to not hang if
# there is a zero-delay oscillation, it limits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 to a default of 5000. If you reach this limit, the simulation will stop
# with an error. If you receive this error you can increase the iteration
# limit, (via "set IterationLimit <newvalue>") and then try single
# stepping to attempt to determine which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may be
# oscillating.
# [DOC: ModelSim User's Manual - Detecting infinite zero-delay loops]

然后在User's Muanual上找到Detecting infinite zero-delay loops。手册上的方法为:You can set the iteration limit from the Simulate > Runtime Options menu or by modifying the Iteration Limit variable in the modelsim.ini. See Control Variables Located in INI Fi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odifying the modelsim.ini file.

修改了Iteration Limit 然后顺便把default run也改了一下,可以用了。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log/Detail_RD.Blog_cheney1982_21555.html

网友:
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3,Error: (vsim-3601) 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0 ps

解决过程:用命令 verror 3601

# vsim Message # 3601:
# The simulator iterates at a given simulation time in zero delay until
# there is no more activity at that time. In order for it to not hang if
# there is a zero-delay oscillation, it limits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 to a default of 5000. If you reach this limit, the simulation will stop
# with an error. If you receive this error you can increase the iteration
# limit, (via "set IterationLimit <newvalue>") and then try single
# stepping to attempt to determine which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may be
# oscillating.
# [DOC: ModelSim User's Manual - Detecting infinite zero-delay loops]

然后在User's Muanual上找到Detecting infinite zero-delay loops。手册上的方法为:You can set the iteration limit from the Simulate > Runtime Options menu or by modifying the Iteration Limit variable in the modelsim.ini. See Control Variables Located in INI Fi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odifying the modelsim.ini file.

修改了Iteration Limit 然后顺便把default run也改了一下,可以用了。

网友(2013-02-21):
我的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改了simulation option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