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上的上拉电阻

楼主(2007-01-23):
请问主板上的pci总线的ad(31:0)信号线上是否有上拉电阻,如果有,多大。谢谢!

网友:
31..0不用上拉电阻

网友:
但data[0:31]需要有串联电阻

楼主:
pci是一个总线,一般在总线上均会有上拉电阻的。
你说的串连电阻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不明白啊~

网友:
D[31:0]不用上拉,也不用串电阻进行匹配
控制线一定要上拉,另中断线也要上拉

网友:
串联电阻是用来做端接阻抗匹配的。防反射

网友(2007-03-13):
如果你参照PCI规范布线的话
串接电阻可以不要

网友(2007-11-21):
0-31是不需要上拉跟串连电阻的。
控制线也不是都需要上拉。

网友(2008-04-10):
串連電阻可以不用...
但是控制訊號的PU電阻就一定要上了

网友(2008-05-11):
上拉电阻可以不加,但是设计的时候最好保留

网友:
不用串联电阻,PCI总线不是防止反射,而恰恰是利用反射。
至于上拉电阻,可以不用,也可以保留。

不知道是否正确,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8-07-28):

学习学习

网友:
根据协议,FRAME#, TRDY#,IRDY#, DEVSEL#, STOP#, SERR#, PERR#, LOCK#, INTA#, INTB#, INTC#, INTD#, REQ64#, 和ACK64#.是必须上拉的, 如果实现64-bit的PCI, 那么AD[63::32], C/BE[7::4]#, 以及PAR64也要上拉.

网友(2008-09-08):
正解,呵呵,其实这些pci规范里边都有,在讲信号定义的时候,pci规范里边已经给出了几类信号,有in,out,t/s,s/t/s,o/d,凡是s/t/s以及o/d类型的信号都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2008-12-03):
数据线一般不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