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C/DC转换效率突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1-23):
做了一个boost DC/DC,可是流片回来发现负载大到一定时,效率突降?
建模仿真了好久也没找到是什么原因,
谁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芯片里面有什么大电流通路导通了吧

楼主:
版图俺也仔细查过了,寄生电阻俺也算上了,可是都不是决定性原因,晕死啦!

网友:
有用到电感吗?有用到磁芯吗?

网友:
磁芯饱和了吗?

楼主:
效率突降时,占空比才50%多点,磁芯肯定没饱和!

网友:
哪最烫,就是哪有问题

楼主:
芯片根本就不烫!

网友:
如果是在大负载的时候,效率降低,很有可能是你的power mos的Rdson太大啦。明白吗?

网友(2007-03-11):
请教一下,DC/DC转换效率怎么计算?静态电流的概念(因为很多datasheet上的指标写着noswitching,不明白)?先谢
楼上的,可不可以和你们做朋友?我的QQ:19705527.

楼主:
DC/DC效率计算公式:
效率=Pout/Pin=Vin X Iin / (Vout X Iload)
很多书上都有,算是常识吧!

网友:
这可能所使用的控制方式有关吧,你使用的是电流模式的PWM控制方式还是PFM的模式啊?
顺便问一句,你建模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模型啊

网友:
如果是电流模式PWM控制方式的话,当输出的负载电流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效率一般会有所下降的,但是至于“突降”,
是不是跟你的仿真方法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是PFM的话,负载电流越大,效率下降是很快的,这是由于开关的开关损耗大大增加的缘故。

楼主,我现在也在研究boost,有兴趣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电感可能饱和了
或witching fet  饱和了

网友(2011-01-09):
效率突降时,占空比才50%多点,磁芯肯定没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