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s232的接口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EIA-RS-232C 与TTL 转换:EIA-RS-232C 是用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状态,与TTL
以高低电平表示逻辑状态的规定不同。因此,为了能够同计算机接口或终端的TTL 器件连
接,必须在EIA-RS-232C 与TTL 电路之间进行电平和逻辑关系的变换。

“EIA-RS-232C 是用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状态,与TTL
以高低电平表示逻辑状态的规定不同。”
这句话不太明白,谁可以给我讲讲

网友:
一个正负,一个高低,好像很明白啊

网友:
+3v~+15v代表1,-3v~-15v代表0

网友:
看看附件就知道RS232是什么回事了

RS232 通信原理.pdf

RS232

楼主:
这个问题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
TTL电路是在0-5V(假设是) 有效。
而RS232是在2个区间上有效,所以要把0-5V变成RS232上的区间上的电压,所以需要一个变压器?
不知说的对不对,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举例子:TTL:0~1.4V为0       3.6~5v为1
       rs232:-3v为0   +3v为1
数据不准确,只是为了说明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
TTL电路是在0-5V(假设是) 有效。
而RS232是在2个区间上有效,所以要把0-5V变成RS232上的区间上的电压,所以需要一个变压器?
不知说的对不对,请指教,谢谢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你说的对,其实就是一个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