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的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2007-01-24):
EIA-RS-232C 与TTL 转换:EIA-RS-232C 是用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状态,与TTL
以高低电平表示逻辑状态的规定不同。因此,为了能够同计算机接口或终端的TTL 器件连
接,必须在EIA-RS-232C 与TTL 电路之间进行电平和逻辑关系的变换。

“EIA-RS-232C 是用正负电压来表示逻辑状态,与TTL
以高低电平表示逻辑状态的规定不同。”
这句话不太明白,谁可以给我讲讲

网友:
这个你要看RS232的电气特性了,串口通信电压是+/-12表示逻辑0和1,而TTL则是用正的高低电平表示逻辑0和1

网友:
EIA-RS-232C   用-3~-12V表示逻辑“1”  用+3~+12V表示逻辑“0”
                    在+3V~-3V之间是模糊状态
即通俗所谓的“负逻辑”

网友:
可以到+-3V么?不是+-6V么?

网友(2007-02-27):
回复 网友A:

一般PC可以识别的至少要在+-5V左右,不过EIA-RS-232C里规定的是到+-3V的

网友(2007-04-10):
嗬嗬,都是高手阿,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