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1-24):
在网络硬件中一般都有
MDI1-4这4对差分信号
这4对信号是什么意思?
是做为一个串口?还是并口?这么说好像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4个口在一个周期内,是每一对口分别传各自数据,还是一起一起传?
传得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说的明不明白。
谁会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10/100M的网卡只有两对差分,一对发一对收。而1000M的网卡有4对差分线MDI1-4,这四对差分线是并行的,也就是网络数据是同时通过这4对差分信号进行传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要是用1000M的,需要2个准备好信号,目的准备好,接受准备好信号.2个信号都准备好,才能传输?
楼上的朋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这样子的,网口有其特殊的协议来保证传输的可靠性。在两个互联的端口建立连接至两个端口通过一个自动协商功能相互向对方发送自己具有的能力,端口受到对方的信息之后就和自己的能力进行比较,如果双方都支持1000M操作,则可以建立连接,就是Link up状态。在Link up状态下双方可以随时向对方发送数据,而网口的数据包具有特殊的封装格式可以保证对方能判别收到的是正确的网口数据。在没有数据发送的时候网口依然会向对方发送信号,称之为Idel。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没有收到数据也没有收到Idel信号,则端口就进入链路失败,需要重新自动协商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00M的网卡只有两对差分,一对发一对收。而1000M的网卡有4对差分线MDI1-4,这四对差分线是并行的,也就是网络数据是同时通过这4对差分信号进行传输的。

而1000M的网卡有4对差分线MDI1-4,这四对差分线是并行的,也就是网络数据是同时通过这4对差分信号进行传输的.
是不是每一对传输各自的数据,比如说MDI1+-传输一个单独的字节,MDI2+-传输一个单独的字节,MDI1+-与MDI2+-传输的字节没有一点关系?
这里所谓的并行的意思,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
这里所说的并行应该是指4对线同时进行数据传输,但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应该是每次4对线同时传送一个字节。1000M网口的信号有5阶电平,与我们常见的代表1/0的两阶电平不一样,所以每个脉冲可以携带2bit的信息。网口芯片有一个编码系统,根据需要发送的一个字节数值,决定4个差分线上各自发送什么电平。比如要发送一个[01010101]的字节,通过编码MDI[4:1]需要发送[-2,-1,0,+2],接收方收到这个信号再解码得到原来的一个字节信息[0101010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关于数据传输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谢谢了。
但1000M网口的信号有5阶电平,您能不能在说一说
谢谢了

网友:
楼上解释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