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SD保护

楼主(2007-01-24):
我在许多版图设计书上看到:在输入输出端上反向接diode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能起到保护作用,当静电接触到输入输出端时,为什么是大电流是通过反向击穿diode到衬底,而不是先击穿内部电路呢?
是不是因为内部电路的击穿电压大于diode的反向击穿电压?
请教各位大侠,先谢过了!

楼主:
那大的正脉冲呢?谢谢

网友:
版上有很多ESD的书,楼主可以下来看看

光前位二极管是不能有效的保护的

还需要电流泻放回路

..........

网友:
正脉冲是让寄生的反向二极管击穿,然后触发寄生的三极管,泄放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ESD 保护器件的break down voltage一般会小于内部电压,成为静电泻放主要通路;

为了进一步确保其主导地位,很多Designer还会加其他电路。

有时候会出现--内部电路完好,Esd Protect 器件先坏掉了......

网友(2017-06-07):
回复 网友B:

    IO端口处还要加怎样的电路?

可否举个例子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