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如何学习PCI总线技术?

楼主(2007-01-24):
请教前辈,如何学习PCI总线技术?小弟新近接受一个任务,是关于PCI总线技术的,可是我从来没接受过,不知道如何下手,现在就在看《PCI系统结构第四版》这本书,手上还有pci2.2,和2.3的规范,是要都看明白么?2.2和2.3看哪个?
谢谢各位的指导了。

网友:
那本系统结构比较好,里面就包含PCI规范了,手上的其他规范都不用看了

网友:
主要是configuration部分了解一下即可。

网友(2010-09-28):
vvvvvvvv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网友(2011-04-28):
其实如果只是想用这个接口的话,只看哪个系统结构就可以,在就说看你的具体实现芯片的data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