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输出怎么会有一位为x???

楼主(2007-01-25):
我用一个串并变换,一个数据鉴别程序将需要的数据输入到fifo中,最后读出的时候第一个数据的最低位为x!这是为什么啊?我调了很久了!
:'( :'( 拜托!!

网友:
说得更详细一点吧

网友:
可能是将高阻数据存入FIFO

楼主:
不时的,存入的时候显示时正确的,就是出来时最后一位变为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串并变换,一个数据鉴别程序将需要的数据输入到fifo中,最后读出的时候第一个数据的最低位为x!这是为什么啊?我调了很久了!
:'( :'( 拜托!!

可能是读写时序的问题
写进去的数据还没有稳定下来,你就去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