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O DIMM 200pin 的封装资料??

楼主(2007-01-25):
知道从哪可以
找到也可以告诉
小弟一声!!
先谢了!!!

网友(2009-03-28):
请教楼主

想必这么久了,楼主一定解决了这个封装问题吧?
想请教

网友:
蹦?Q么卡卡查查要有新思维了

卡卡查查要有新思维了

最近希望常常和哥们都多沟通下